[求助] Calibre LVS Hcell中的pcell not located or not allowed

楼主(2015-09-06):
在做LVS时,添加Hcell文件,RUN LVS 后报出warning:HCELL nchtrf* not located or not allowed.
其中nchtrf*是我写在HCELL中对应的lAYOUT_NAME 和SOURCE_NAME.

求助解释报错原因。

网友:
这个cell在layout里面找不到,  写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同样的cell,用calibre2013不会报这样的warning,用calibre2009就会报这个warning。
layout和schematic中cell的名字都是nchtrf。
是hcell写错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就用13好了,verify rule对工具版本是有要求的。用13跑得过的,09就未必跑得过。

网友:
hcell也不一定会影响lvs结果, 就这样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会影响xrc。
后仿时出现同样的warning,有这个warning,xrc生成的网表提取不出寄生电容电阻值。

网友C(2020-12-17):
请问,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layout name / source name 都是对的,LVS也是过的,不知道为什么会报这样的错。多谢指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layout name / source name 都是对的,LVS也是过的,不知 ...

旧的tool 可能有bug, 先看下lvs rule 要求的tool version.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旧的tool 可能有bug, 先看下lvs rule 要求的tool version.

检查过  cailbre 的版本,是 lvs rule 要求的版本。
calibre 在抽GDS的 sp 文件是,把一些cell 名字加了后缀 _0 ,所以 hcell 中的名字就对不上 了。解决办法是 修改 hcell 和 sp 的名字一致

网友(2021-08-21):
引用 网友C:
检查过  cailbre 的版本,是 lvs rule 要求的版本。
calibre 在抽GDS的 sp 文件是,把一些cell 名字加了 ...

检查的很仔细,赞!

网友E(2023-04-01):
引用 网友C:
检查过  cailbre 的版本,是 lvs rule 要求的版本。
calibre 在抽GDS的 sp 文件是,把一些cell 名字加了 ...

请问 我在写xcell的时候需要查看器件的layout name和source name,那么在哪里可以查看器件的layout name和source name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 我在写xcell的时候需要查看器件的layout name和source name,那么在哪里可以查看器件的layout name ...

就是 layout cell name  和 schematic cell  name

网友F(2025-01-23):
引用 网友C:
检查过  cailbre 的版本,是 lvs rule 要求的版本。
calibre 在抽GDS的 sp 文件是,把一些cell 名字加了 ...

您好!请问一下,sp指的是什么?在哪里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您好!请问一下,sp指的是什么?在哪里查看?

在calibre 抽GDS的页面中就会看到,工具自动生成 cellname.sp 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