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组!!!FIR方面

楼主(2015-09-06):
我自己写了一个FIR的程序 16阶低通 窗函数  直接型(系数为12位)  ,10位AD采集输入10位DA(截位)输出。输出波形不正常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382349994\QQ\WinTemp\RichOle\W94%CV5_W50NUZTC$E41L(R.png

输出波形图

输出波形图
而且随着频率增加幅度也没有变法!!!求大神指导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无论滤波结果如何, 在示波器上显示都应该是连续的。先check你示波器

网友:
感觉是示波器的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