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 自定义函数 调用函数失败时,怎么打印函数正确调用的提示

楼主(2015-09-06):
请问skill自定义的带参函数,怎么在用户调用失败时,打印输出正确的调用方式反馈给用户。

网友:
回复 楼主:

定义成可变参数,然后你在内部判断具体的调用是否是参数正确给予正确调用,还是参数错误,给出提示。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问能举个实际给我参考下吗。我定义的参数是@key的,关键点是不知道怎么判断调用是否正确,卡在这了。

网友:
@key需要定义具体的参数名字,这个你限制了几个就几个了
@rest是传递一个list,个数不做限制,在里面做个数判断
procedure(sum(@rest args)
prog((sumR)
   if(length(args) == 2 && integerp(nth(0 args)) &&  integerp(nth(1 args)) then
      sumR = nth(0 args) + nth(1 args)
   else
      printf("you should give two integer for procedure c!\n")
   )
)
)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处理这种情况:
   procedure(NewFunction(@key (args1 3) (args2 "hello") (args3 list("a" "b")))

   .....

  )

  用户调用的时候,并不知道@key的这些参数,

在输入NewFunction(“a”)时,给出提示

这种能实现吗?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只能迭代一次了 首先入口是什么都能调用,然后进来以后你再自己判断呀,procedure(funInterface()
        ...
        if(all_ok == 1 then
              newfunc(?args1 1 ...)
        )
)

网友:
如果参数都是简单类型的,可以使用 skill 自带的类型检测功能:

  1. procedure( foo( s x "Sn")
  2. ...
  3. )

定义一个两个参数的函数 foo,第一个参数的类型为 symbol 或 string,第二个为数值类型。

如果类型不是简单类型,比如某个参数应该为 cellViewID,可以使用 g 作为类型检测字符,再在函数体中检测它是不是一个cellViewID,不是则用 error 函数报错。

网友:
使用errset、error、err 函数~
具体方法,查看相关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