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short问题求助

楼主(2015-09-06):
rt,主要问题是cell中含有M2,然后route的时候好像tool没有看见cell中的metal2,导致short,而且绝非是没资源导致的,因为CTS的时候都会short~
但是打开view tool,选中level,其实gui 界面是能看到cell中的M2的,所以求助有何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
回复 楼主:

    把short及其附近的net删掉再重新route一下看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资源也够,cell中又能明确看到M2,check一下是否是由于CTS布线层限制导致的呢?

网友:
建议查一下是否DFF单元有问题?

网友:
如果short不多的话,可以delete再重新route,
如果很多的话,可能是cell的fram view有问题

网友:
vhv吧,metal方向搞错了么,什么工艺什么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