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FPGA做单幅图像处理,怎么把图像导进去啊?放到哪?

楼主(2015-09-06):
如果要做个边缘检测,需要个模块,怎么调出每个像素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图像不是很大的话,可以放到FPGA 的ROM里面,xilinx fpga用coregen 生成一块ROM,altera是megawizard,生成的时候把图像数据放进去,在FPGA里面做一个逻辑功能模块,复位之后把图像读出来做边缘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