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金属填充集中在一边

楼主(2015-09-06):
填充的金属集中在了右边,这是什么情况,难度是因为第六层几乎没有布线,又不能放太多的金属?

网友:
请教一下:怎么dummy?用的是encounter吗?原谅我是个新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不是用encounter的,我是用ICC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刚开始接触,不知道ICC是什么?用的是encounter。

楼主:
回复 网友A:

   Synopsys的layout tool

网友:
回复 网友B:
,thanks very much

网友:
没弄过,坐等

网友:
calibre rule加的么?可能是rule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Calibre也能加金属?这是ICC综合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