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如何实现有符号定点数乘法?

楼主(2015-09-06):
如题,希望实现1bit符号位,14bit整数位,6bit小数位的数字相乘,有没有可以参考的资料

网友:
定点数靠自己确定小数点位置。
1bit符号位,14bit整数位,6bit小数位的数字相乘
可以看成21bit有符号位整数相乘,然后结果为42bit有符号整数,再除以2**12

网友:
这个建议你看关键词为:   FPGA+信号处理 的书。比如刚出版的第二版 《基于FPGA的数字信号处理》(第2版)

网友:
用IP core吧

网友:
应该和整数乘法一样吧

网友:
和整数乘法一样,自己按需求截位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