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二级ESD的作用

楼主(2015-09-06):
如题:二级ESD的作用?

网友:
考虑到ESD器件的内阻和电流回路的阻抗,仅靠一级ESD很难把电压钳位到安全的电压。
一般把第一级放在PAD旁边,第二级(通常通过限流电阻和第一级相连)靠近需要保护的器件放置。

网友:
我的经验:
ESD要抗住两种静电冲击:Humman Body Mode(HBM)和Machine Mode(MM)。(还有日本的规范CDM,与MM类似)
MM的电压只有100~200V,但是静电冲击时没有限流电阻。因此需要chip内的ESD器件触发速度稍慢,或者ESD器件串联限流电阻(把Drain端Contact的间距拉开)。
但是在HBM中,冲击电压有2K~4KV,而且有1K的限流电阻。因此需要ESD器件触发速度较快。
以上两个需求是矛盾的,因此一般CMOS ESD器件的选择是用触发速度慢、但是电流能力大的ESD器件作为第一级,使chip能够通过MM;然后再增加二级ESD器件,使第一级的ESD触发较慢时,保护住chip内的电路。
一般二级ESD的考虑是:
1. 二级ESD通常要串联较大电阻,但是ESD器件本身反应速度要快;
2. 二级ESD触发后,(一般都是latch up),其串联电阻上的压降足以触发第一级的ESD。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A:

限流电阻和chip内的ESD器件触发速度有什么关系?
而且通常的esd器件也没有太多选择,要么靠diode正向导通,要么靠ggnmos的 snapback
MM 和HBM还是有很强的相关性,我看到的在MM 200V fail,在HBM 4K~5K也会fail,这两个case下peak current都是3A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些地方同意,有些地方不同意。
   第一,MM才是日本的规范吧,CDM还比较国际
   第二,HBM其实和MM比较接近,都说MM是HBM的worse版,但其实过了2kV的HBM的,也是可以过200V的MM
   第三,HBM和MM的rise time很接近,都是几个ns到10ns,CDM就比较快了,1ns以内,其实CDM对于解释matal discharge更好
   第四,HBM和MM应该是要求相似的设计吧,两者的failure mode其实比较类似,而CDM则完全不同了,第二级ESD更多的是为了CDM吧
   另外,MM应该都要淘汰了吧,满足HBM和CDM的设计,应该就能保证满足相应的MM。一些搞标准制定的,比如JEDEC都已经淘汰MM了

   这是我的一些认识,如有不对,望请指正。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遇到的case是HBM都过4.5k了,MM到175V fail ,两种情况peak current都是3A多一点,不过core device 做的IO确实weak。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中肯

网友:
回复 网友C:

   恩,core device啊,如果做CDM,应该同样会fail掉吧
   如果能过HBM和CDM,MM就比较多余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我只是6年前在一个美资企业工作给华硕索尼供货的时候详细研究过ESD。现在这个私企就知道降成本,其他啥都不管,我都不知道MM过时了最新的JEDEC改为要求CDM了。只记得以前给华硕等台湾和美国企业供货要求HBM和MM,给索尼等日企供货要求HBM和CDM。谢谢指正。

网友D(2017-04-19):
回复 网友A:

第二级ESD难道不是主要为了进一步降低核心电路栅输入电压防止击穿么?

网友(2022-08-01):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A:

第二级ESD难道不是主要为了进一步降低核心电路栅输入电压防止击穿么? ...

为什么源漏端电压不需要用ESD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