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ospecify ,+notimingcheck 和 +delay_mode_zero之间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5-09-06):
关于VCS的众多选项,常用的就那么几个,但是有几个还是不太分得清区别的,求大神指点

+
nospecify ,+notimingcheck 和 +delay_mode_zero之间有什么区别

网友:
回复 楼主:

简单一个与非门为例
module ND(X,A1,A2)
   output X ;
   input A1,A2 ;
   specify
     (A1 => X) = 50 ;
     (A2 => X) = 50 ;
   endspecify
endmodule
在标准单元中,定义输入A1到输出X的路径延时为50 time unit。

+nospeicy:vcs不加入50 time unit的延时

+delay_mode_zero:将标准单元中定义的延时替换为0

+notimingcheck :时序检查开关,比如setup/hold/width检查等等,如使用开关,则仿真时不检查时序,如后仿真,时序检查不满足,可能导致X扩散。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明白了,说得很详细,非常感谢!

网友(2015-10-26):
vcs参数太多了

网友B(2019-01-24):
回复 楼主:

   实践的时候,发现这三个选项不能一起用,会有问题,我没有搞懂nospecify和 delay_mode_zero有什么本质区别,都是是cell的delay为0

网友(2024-01-05):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个问题解决了嘛?同问同问,应该选择哪个?

网友:
delay_mode_zero  相当于加了个 #0?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nospecify只是用于关闭specify内部的延时,而delay_mode_zero用于所有的delay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