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无时钟电路怎么检测信号的上升沿?

楼主(2015-09-06):
求助,无时钟的电路如何检测信号的上升沿或下降沿中断啊

网友:
问题没有描述很清楚,最好是把电路描述清楚一些,不然想帮忙也没法帮。

楼主:
回复 网友A:

传统的检测不是要在时钟上升沿或下降沿进行判断 信号是否发生沿变化?(posedge clk)现在要设计的电路中没时钟,怎么检测信号由高变低?

网友:
很奇怪楼主为啥要问这种问题,随便一个边沿触发的单元比如下降沿触发器都可以实现啊

网友:
把信号分两路,通过中间+组容的两个非门对一个信号产生延迟,在对这俩个信号异或会在每个信号瞬变瞬间产生一个脉冲;不知道是不是你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