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 chipscope不能区分观测的信号接在内部代码的哪个信号上?

楼主(2015-09-06):
本人用了GTX IP核生成的一个example design工程,工程中通过代码例化调用了chipscope的ICON、ILA、4个VIO,但是在chipscope pro中所有的信号都是通用的总线命名,完全无法看出连接的是内部哪个信号?比如ILA核中的信号只能找出Verilog定义中的连接才能知道是内部哪个信号,这样查看非常麻烦。还有4个VIO完全无法区分哪个VIO是接在Verilog中的哪个VIO中?如下图所示
哪位大神知道怎么使上面的VIO等的名字显示位Verilog中的例化名,信号名显示为Verilog内部信号名吗?多谢

网友:
icon 有0-5共6个ctrl,每个对应的ctrl对应的vio就是chipscope的对应的unit。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还是要对照原设计代码才知道接的是内部哪个信号,还是很麻烦啊,有没有什么办法让它显示为内部的信号名呢

网友:
只能自己根据比特位来改吧,然后保存就行,第一次改一次,以后就不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只能这样了

网友:
1.使用corgen例化同样大小的ila,vio,生成的文件中找到.cdc后缀的文件
2.那个cdc文件的trig0[x]就是和ila,vio 的每位信号一一对应对应的
3.将代码中的每位内部信号名替换掉cdc文件中的trig0[x],借助ueditor的列编辑更快
4.在chipscope中的unit处右键import cdc文件,把刚刚修改好的cdc文件加载进去 就可以了
这种方法比在chipscope中一位一位的改,第一次可能慢,但cdc文件编辑熟悉了,就快了

网友:
我一般都是在程序中,需要查看的信号前插入mark_debug,然后自己添加到ila中,这样可以避免信号综合后发生变化。
vhdl和verilog插入的语法可以自己查文档。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以试试,多谢!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个方法不错 可以试一试 学习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说的这个是在vivado中吧?还是ISE?

网友:
嗯,只能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