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时序警告,新手求问约束的问题

楼主(2015-09-06):
小弟刚学习FPGA不久,仅仅学习了一个普通工作流,但对于时序约束什么的几乎一无所知

最近在编一个模块时,VIVADO综合实现出来Timing那里是红色,WNS TNS为负值,只知道似乎是当前布线延迟过长的意思(我也不知理解的对不对):

想问一下各位大虾,这个问题该如何处理呢?

看大家说的添加约束是指在VIVADO里面设置些什么然后布线的时候就不会这样WNS TNS为负值了么?

诚心求教!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里WNS是比较有意义的,就是你至少有一条最坏path的时序达不到要求。从下面一个图可以看出来是setup time不满足。你要研究这个不满足的path,想办法优化你的设计代码,来解决这个时序问题。从后面的high fanout有592来看,这很可能是一个复位路径。。。如果是,你需要研究是否可以添加false path,让工具不要分析这条路径的时序。
添加约束是指在VIVADO里面设置你系统的时钟和IO的时序。实际上,你理解不大确切,正因为是有了时序约束,你的设计才会报告WNS(worst case的timing violation时序不满足)。

的确有写情况修改约束可以满足时序,那是因为你可能添加了错误的约束,或者你约束的太紧张了,导致时序无法满足。
进一步的研究,建议你看看FPGA时序约束方面的书,或者ASIC时序约束也可以,想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不过还有几个疑问

high fanout是指我这条路径后面接了592个分支么?
另一个问题,你说“正因为是有了时序约束,你的设计才会报告WNS”,但是我好像并没有添加时钟约束呀。我查看了xdc文件,里面只有管脚电平的分配,没有其他东西,还是我哪里又理解错了?

最后问一下有没有什么FPGA时序约束好的书推荐呀,之前学主要在看基本的语言神马的,这种开发细节方面还真没有深入研究过

多谢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没有写时序约束,可能综合工具做了最快时钟的估计,自动加了约束,不过这一点我不很确定,你检查一下任务的目录下面,有没有其他的自动生成的XDC文件,现在工具越来越“智能”,会自己“添油加醋”的。
  关于时序约束的书籍,你可以看看比如“数字集成电路设计透视”或者市面上很多集成电路书籍,里面大多数都有时序分析的基本概念。如果要想学习如何在vivado里做时序约束和vivado的时序分析原理,那么这是免费的,去xilinx的官网网站下载vivado的使用手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最快时钟估计,你是说他认为的时钟有可能比我实际用的时钟频率要高一些么?
多谢啦!我去学习一下相关的资料:loveliness::loveliness::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