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5 ADE_XL 蒙特卡洛 Monte Carlo Simulation 设置求助

楼主(2015-09-06):
如题:
   新人初接触蒙特卡洛, 想要仿真bandgap在不同工艺角下Vref随温度的变化,想要生成那种柱形图,但试了好几次还是没有成功,有几点疑惑希望大神们能给予解答:

1. ADE_XL test里的 modle library setup 中设置的时候,section是设置成MC 还是一般的tt

2. dc 设置成 temperature sweep吗?

3. Corners 需要添加corner 以分别完成在tt ss ff 等情况下的蒙特卡洛仿真吗,还是只需要同1中问的,只要section改变成mc就行了?

问的比较混乱,各位见谅,也希望这方面有体会的大神们多多分享!

网友A:
我的仿真是使用MC工艺角,然后你在ADEXL中设置MC方针的选项,有一个mismatch,有一个process还有一个all,关于这三个参数有一个帖子介绍,我也忘了在哪里了,分析中使用DC sweep Temperature,但是输出一定要设置为点输出,因为默认出来是线形输出(这样无法获取柱状图),我改为点输出的办法就是对温度扫描取了均值,利用计算器中的VS函数取输出点,然后使用average函数,我也不知道这种做法是否正确,因为是在整个温度范围内的均值,不知道这样输出的柱状图有没有实际意义,但是有一点就是可以利用这种方法产生温度系数TC的柱状图,我在做输出电压均值输出的时候,也做了TC的输出,所以最后我的MC分析有两个柱状图,一个输出电压均值,一个温度系数,如果要看某一温度下的输出分布情况可能不需要设置DC sweep,但是记得保证你的输出为点形数据,不然无法显示柱状图,出来是无数条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您的分享。取平均的方法我觉得挺好的,如果在温度范围内有基准电压不对或者无法正常启动等问题,那么平均值一定是不正常的。然后用你的方法试了一下,果然是有效果的。棒棒哒!!!我觉得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和Corner analysis差不多的,直接用边界温度看一下,这样就是一个点值,不是线值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边界的话没试过,听着也可行,主要还是缺乏实际项目经验,做的都是实验室仿真,老师也懂得不多

网友(2015-10-23):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想问下基准的蒙特卡洛仿真要仿哪些参数呢?输出电压?TC?失调电压?   还有就是我和楼主出了一样的问题就是仿真输出电压时没有图形!!!我是在ADE里面是仿DC,蒙特卡洛里设置temparature   sweep range 为27,Vref选择的是scalar输出,但是仿真出来没有波形是为什么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也不太懂,只仿了基准输出 ,TC两个参数

网友(2016-08-22):
蒙特卡洛仿真要仿哪些参数呢?

网友(2017-05-17):
学习了,多谢解答

网友(2017-06-23):
你的monte carlo仿真起来没

网友D(2018-01-28):
回复 网友A:
我仿蒙特卡洛对温度进行扫描,得到的是不同温度下的变化曲线,转换成柱状图后是不同温度下的信号变化,但我想仿的是一定温度范围内的温漂系数的蒙特卡洛。请问温度系数TC的计算公式具体是怎样的?

网友(2018-04-19):
感谢大神的讲解啊。

网友(2019-01-13):
学习了   很有用

网友(2019-07-29):
终于有一个对我有用的讲解,谢谢!

网友(2020-03-13):
使用um180工艺库,还是没成功!

网友(2022-03-04):
引用 网友A:
我的仿真是使用MC工艺角,然后你在ADEXL中设置MC方针的选项,有一个mismatch,有一个process还有一个all, ...

你好!请问:我如果只想看27℃下输出的蒙特卡洛,我该如何在calculator中设置输出呢?谢谢!

网友(2023-07-04):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A:
我仿蒙特卡洛对温度进行扫描,得到的是不同温度下的变化曲线,转换成柱状图后是不同温 ...

同问!请问你现在有解决办法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仿真是使用MC工艺角,然后你在ADEXL中设置MC方针的选项,有一个mismatch,有一个process还有一个all, ...

学习了

网友(2024-05-18):
请问一下  边界温度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