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k7325t与6678之间srio调试

楼主(2015-09-06):
我最近在做k7325t和dsp6678之间的srio接口调试,负责fpga方面。用的xilinx的 srio ip核,利用该ip进行仿真(ip和带的仿真顶层文件)srio读写正确,link、port初始化成功,srio读写report记录正常。但是在下载到板子进行测试时有点困惑。(1)ip和带的仿真文件中包含不可综合的文件如:产生report、统计的verilog文件,若生成bit文件需要将不可综合的模块去掉(其实这些模块在仿真中作用是输出调试信息,在实际中作用不大),直接将srio_example_top、srio_dut、srio_request_gen、srio_response、srio_quick_start模块直接综合,map,布线,生成bit文件吗?
(2)我想和dsp6678做回环测试,刚开始想在fpga中将gtrx、gttx管脚短接,但是这样只能证明dsp和dsp和fpga之间的硬件有无问题,无法证明fpha程序的正确性。于是想将srio ip核解析得到的接受数据直接赋给srio的发射数据,但是srio接受到的数据包含一定的格式,我应该对接受到的数据进行解析吗?还是直接赋给发射数据?
(3)关于srio仿真的问题,仿真时进行srio收发测试,怎样模拟数据的接受和发射呢(在仿真的环境下)?在哪形成的闭环呢?

网友:
下载到板子就把跟仿真相关的去掉 用example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2# xduryan谢谢您的回复。还有一个问题,在仿真中是怎样实现transmit、receive的闭环的,感觉在srio_dut模块中进行的,但是还没有找到蛛丝马迹啊。但是在srio ip和的例化中发现信号:m_axis_phyt_tdata(out)、s_axis_phyt_tdata(in)例化的变量是同一个,这样和仿真中的闭环有关系吗?m_axis_phyt_tdata 为送入物理层的发射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一个问题,我对srio信号发射流程搞得不太清楚,从srio ip核到gt_wrapper的信号发射比较清晰,但是不知道,信号从srio ip核的哪个端口进入srio ip核的,ip核的发射输出比较清晰。

楼主:
回复 楼主:

信号流程应该是这样的。信号发射,用户在maintenance端口相srio写入发射的数据即可,但是需按照srio ip和的时序。从srio读接受的数据类似。

仿真中将,gt_wapper模块中的gt_chananel应该将收发管脚短接了,应该可以由外部模块属性可以控制,可以进行闭环测试,对比接受和发射的数据。

楼主:
回复 2# xdurya我现在搞清楚了仿真时的闭环,srio_example_primary和srio_example_mirror短接所制。我工程中只用了primary,没有用mirror。程序下载到板子很中clk_lock为高,时钟正常,chiscope采集复位也正常(应该有高变为0),但是port和link信号初始化抑制为低 啊?希望您指导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Xilinx Answer 50166

这个是Xilinx srio debug指南 你可以看看这个 每个人情况不一样 我也不了解你的工程 所以说不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最近也在拜读这个pdf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过,真正用的时候是不需要mirror这个模块的吧,只需综合primary这个模块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的 用的时候primary就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您的回复啊。我根据xilinx调试文档,用chipscope采集数据发现时钟,复位均正常。代码无错误,只有gt_rxdata不是bcdf(idle状态),我可以这样理解吗,因为工程中没有mirror模块,没有模块向其发送数据,gt_txdata不是bcdf,srio ip和没有进入idle状态,port和link初始化不成功。srio需要外部器件对其进行初始化吗?比如dsp6678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需要其他设备对其进行初始化,我们用两块fpga测都可以。port初始化都不成功,说明ip核本身就没有正常工作;先有port初始化成功,后有link 初始化成功。    我们当时调试的时候,最开始是port初始化是成功的,link不成功。link不成功一般是时钟问题,要么是因为时钟速率太高,要么因为时钟不同步。
    你这两个都不成功还真不知道什么情况。调试的时候什么情况都可能遇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如果不需要外部设备或模块对其初始化,srio收到的数据应该是配置端口对srio配置的数据吧?我在查查文档。还有在工程中综合primary模块,不需要对primary模块进行改动吧(我只把与仿真有关的参数改了,其他的没有改)。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初始化成功,但是dsp卡在match id,maintence 中,求大神帮忙啊。还有想请教你下xilinx srio ip核的例子中的自带例子中maintenance port的作用,文档上说是配置local 和 remote ip核的寄存器,但是在example_primary 模块中使用了maintenance port,但是在example_mirror模块中没有使用maintenance port 问什么呢?

若fpga作为从设备,那么srio ip和在配置时有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吗?

网友(2017-02-23):
回复 网友A:

    大神,求发下文档下载链接。。没找到啊,最近在调srio,快疯了

网友:
    Xilinx_Answer_50166_SRIO_Debugging_Packet_Analysis_Guide_ver1.pdf (2.75 MB , 下载次数: 79 ) 找到了,还不错,正在调试!

网友(2017-05-25):
谢谢分享,也在困惑swrite模式怎么处理,希望能解决遇到的问题

网友(2017-11-08):
回复 楼主:

    想请问一下,你是怎么修改才使得srio的link成功的呢

网友(2018-03-08):
想问楼主是怎样修改使得初始化成功的?

网友:
非常感谢你的无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