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菜鸟求助,轨到轨运放各管子尺寸及直流工作点

楼主(2015-09-06):
本人菜鸟,第一次进行比较“大”的运放的设计,是采用三倍电流镜结构构成的轨到轨运放。
遇到的问题,在共模反馈的尾电流管总是不饱和,不能按计算计划的电流与尺寸得到仿真结果,求助大家指点。

网友:
你确定 你算得对吗?
一般来看算出的结果 与真正做仿真时候的管子宽长比是有区别的,但是大致的图像是一样的。
你这种情况可以考虑一下从新算一下,然后多调调管子的尺寸就差不多了,调尺寸才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