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 版图导入IC616 问题

楼主(2015-09-07):
各位大大:我现在在用encounter 综合版图 按照网上的教程(几乎所有的教程都用的10.1以下的版本 所以我用的也是EDI10.1)在encounter10.1 生成完了GDS 以后要导入IC5141 步骤是:(此步骤是抄的网上百度文库的教程)
将 Encounter 中导出的 gds2 文件和标准单元中的 gds2 文件导入 ICFB
Step 1 unix 环境,在目标文件下,直接键入 icfb&启动软件
Step 2 首先选择 Toolslibrary manager 建立新的库用来分别存放工艺库相关和设计相关,
建议建 2 个库,attach 到 smic13mmrf_1233 的 techfile
库名          导入的 gds 文件                内容
自行命名   sc9tap_logic013_base_rvt.gds2   标准单元
自行命名   Encounter 导出的 gds 文件       设计文件
每次只需要更新设计库,工艺库不用去动它。
Step3
File——Import——stream,导入以上 2 个 gds2 文件,
在弹出的选单中正确填写各项内容
input file——由 Encounter 导出的 gds2 文件或标准单元的 gds 文件
top cell name——顶层 module 名,也可以不写。
Library name——之前在 library manager 中为设计文件建立的设计库文件名

Options-- Retain Reference Library (No Merge) : 对于工艺库,不要选、
                                                                     对于设计库 ,一定要选中
          Refer library order:对于工艺库: smic13mmrf_1233 或者不填
                                        对于设计库: 上面建立的标准单元库的文件名

但是我现在用的是IC616 在stream in的Options中找不到Retain Reference Library (No Merge)和Refer library order这两个选项

求问一下 大家在IC616都是怎么处理导入问题的?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求教大家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1.Virtuoso XStream In -->Show Options-->Libraries-->Reference Libraris2. Default 就是no merge,不用管

网友:
帮忙顶一下,同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神你的意思我理解的是:在Virtuoso XStream In -->Show Options-->Libraries中连续导入两个库 第一个首先导入模拟的tsmc65的库以使得设计的GDS能找到每一曾的信息 然后再导入数字的标准库使得设计的GDS 能找到他调用的标准单元 不知我理解的是否正规? 求指教。再次感谢你的答复!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是smic13的么,怎么又变成了tsmc65呢?而且前面的流程说的很对啊,无论51还是61都是这样做的。你现在的问题不是找不到616导入过程中的no merge和reference library在哪里么?我的回答只是针对这两个问题的。

网友:
这种最好旁边有个人指点下就好,比如layout,analog的人

光自己摸索太费事了, icfb有几百个选项平时都不用的,日常就streamin,out只用了5%的功能不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 我用的是tsmc65 刚才打错了 您说在Virtuoso XStream In -->Show Options-->Libraries-->Reference Libraris2. Default 就是no merge,不用管  这是不需要merge 的情况 如果我现在需要把encounter输出的设计文件和标准单元库merge 怎么办呢? 求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