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什么是High-Level Sythnesis Flow?

楼主(2015-09-07):
我们从RTL到GDS的过程也就属于High-Level Sythnesis Flow了?

网友:
就是普通综合的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感觉是,但还有这么高端的名字,也是醉了。

网友:
没见过,坐等牛人

网友:
回复 网友B:

    silicon compiler

  cadence synergy

後出現 synopsys design compiler
  rtl = verilog/VHDL

system C

synopsys 分  rtl design compiler , 和更高階 behavior compiler
只有聽說過  behavior compiler

C synthesis tools

FROM WIKI

Catapult C 應該比較長聽到吧

网友(2023-07-14):
HLS for FPGA: Vivado HLS / Vitis HLS - Xilin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