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简单的matlab代码转换,不胜感激!!!

楼主(2015-09-07):
各位大神,我是FPGA新手。导师最近给我分配任务让我把以下很简单的matlab代码用verilog语言在quartus里描述出来,可是我真的是没有丝毫头绪,不知道如何下手,心里非常着急。。。请各位大神帮忙转成verilog语言,这样我就有了一个实例,之后就可以按照这个实例学习研究了,多谢!!!不胜感激!!!

clear Phmag;
clear Pang;
delT=1/(60*48);
sample=0:47;
f=60;
Ref1=sin(2*pi*f*delT*sample);
Ref2=cos(2*pi*f*delT*sample);
A=[Vmachine Imachine Vinfbus Iinfbus Pmachine];
data1=A(:,1);
for count=1:length(data1)-length(sample)
    Sumrealx=0;
    Sumrealy=0;
    for count1=1:length(sample)
    Sumrealx=Sumrealx+data1(count+count1-1)*Ref1(count1);
    Sumrealy=Sumrealy+data1(count+count1-1)*Ref2(count1);
    end
    Sumrealx=Sumrealx*2/length(sample);
    Sumrealy=Sumrealy*2/length(sample);
    Phmag(count)=sqrt(Sumrealx*Sumrealx+Sumrealy*Sumrealy);
    Pang(count)=atan2(Sumrealy,Sumrealx)*180/pi;
end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还是先把这个matlab代码的功能搞清楚再慢慢去转成verilog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里有几个难点。1. 用到了sin/cos/atan/sqrt运算,这一点在fpga里面是很难的,你可以去查看altera的手册,有没有现成的IP。
2. 既然有这些运算,那么想必是有带符号运算,而且有乘除运算。这些都是需要认真考虑的,乘法器和除法器的IP altera里面是有的。
3. 楼上的观点是正确的,你一定要弄清楚这段matlab的功能。别看matlab写起来就几行,你认为简单。你这段翻译成altera的verilog描述,代码量可能不小啊。因为我也不确定你这段在做什么,所以无法估计具体的工作量。

网友:
回复 楼主:

单纯从matlab代码来看,sin/cos以及幅值、相角都可以使用CORDIC算法来实现。
剩下的就是加法,乘法运算。
不过变量定点化参数这块还是需要在完全理解算法的基础上进行全面仿真才能确定。
应该没有想象的那么复杂。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这段代码是对读入的一组数据的傅立叶变换。但就是不知道怎样转化成Verilog...Thanks~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这段代码是对读入的一组数据的傅立叶变换。我看了Quartus里面有IP Catalog, 里面有sin, cos, sqrt, 之類的,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IP core?還有一個問題,verilog裡面乘除法不能直接用乘除號表示吗?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是說不用IP core, 只用cordic算法就可以解決這裡的問題是嗎?還有,Verilog乘法的話可以直接用乘號進行運算嗎?感謝!!

楼主:
回复 网友D:

   非常感謝你的回复,如果有任何想法一定要指導我喲!謝謝!

网友:
回复 楼主:

   能找到对应的ipcore就基本上能满足要求了,乘除法也建议最好用ipcore吧。verilog是支持,可未必能很好的通过综合和优化。

楼主:
回复 网友B:

   謝謝,謝謝你!

网友(2017-03-27):
你好,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我的导师也让我这么干!如果你解决了,可以给我提供一个 思路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matlab程序里面开始定义的一些数组可以用ROM存贮,再用count作为地址查找。同意楼上的说法,搞清楚实现的功能,明白处理流程,很好实现。里面有双重for,可以考虑用状态机(计数器控制)实现,用verilog实现for的话,消耗资源有点多

网友(2017-05-04):
这些算法真正做过IC设计的话,应该很容易。稍微难点的无非就是cordic,其他加减乘除可以直接用,也可以ipcore,具体看设计要求(速度、面积等要求)。for循环当然如楼上说的用计数器控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