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encounter route 设置

楼主(2015-09-07):
想请教下
我在nanoroute 设置的时候,遇到个奇怪的问题。
第一张图示我软件的设置图,第二张图示help文档中的描述,第一张少了一个设置选项(红圈处)。请问,这个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
你确认是同一个版本?

网友:
见怪不怪了,cadence干不过synopsys也是有原因的,help经常会有错误出现

楼主:
我是点这个设置框下面的help按钮弹出的help文档,应该是同一个版本吧

网友:
用man setNanoRouteMode 吧, gui基本不用的

网友(2015-11-15):
encounter route 设置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是一个bug,以实际的GUI为准,help需要modif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