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DR 仿真的时候,选择频率是基于什么选择

楼主(2015-09-07):
如题,在用hyperlynx仿真DDR时序的时候,选用示波器查看波形,对于频率的选择,该怎么选如果按照实际的频率仿真,出来的结果都是很差的呢
求解

网友(2016-02-03):
hyperlynx仿真时,要注意PCB叠层,不然阻抗就不准,得出的结果肯定很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