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8-lead SOIC 可以封装的芯片的最大尺寸

楼主(2015-09-07):
请教封装的朋友,8-lead SOIC 可以封装的芯片的最大尺寸是多少?
相关文档上可以查到,8-lead SOIC 的外盒尺寸是3.9x4.9 (单位:mm),内部能放的芯片尺寸是多少?或者说,芯片四周大致要留多宽的间隔,才能保证芯片放进去后,可以进行后续的封装?

网友:
SOP8封装有单芯, 有双芯的框架, 差别比较大。。 楼主思路很对, 芯片放置到框架载片台上, 有合适的空间就可以, 粗粗看一下, 芯片边缘到载片台边缘能有0.20mm以上的间隙, 基本就没问题。

网友:
楼主您好!我们是深圳安博电子有限公司 可以做SOP封装 您的问题可以拿来我们这边咨询解决                       QQ:3188317030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