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XILINX的V6系列芯片使用DDR3

楼主(2015-09-07):
1、本人手头有Xilinx的V6系列的芯片的板子,上有DDR3的内存条,想学习一下的DDR3的使用。有没有大侠提供一下学习步骤,是从DDR3驱动原理看起,还是直接从DDR3的mig核看起呢?2、怎样实现对DDR3的小的测试程序,证明DDR3能够好用,接口代码正确呢

网友:
看mig的datasheet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我应该先看mig的datasheet吧,关于内存条的读写时序相关的手册,我还有必要看吗?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其实都看看有好处,想用的好,以后都要看的,不过看你想速成,就看MIG的吧

网友:
先看 UG406吧,MIG 3.92。       里面有例程。可以仿真和下板验证。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好的,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