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问题求教

楼主(2015-09-07):
最近学习Calibre,用两个inverter连在一起搭建了一个电路,

layout

layout

error

error
,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
回复 楼主:

   sub就是一个地,怎么整出来两个地的名字

网友:
你的电路呢

网友:
看样子是label打多了

网友:
多了一个port

网友:
NW没连电源

网友:
gnd_1 和 gnd_2 soft connect ,应该加PSUB2区别 gnd_1 和 gnd_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