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dft scan,扫面链

楼主(2015-09-07):
请教:
  1. 扫描链一般是多少条?
  2. 有什么原则?

楼主:
自己顶一下,等待中。。。。。

网友(2015-10-14):
没有具体原则,主要依据design的大小;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顺便请问,DFT的时候对于full scan和partial scan是怎么选择的,有什么策略??
full scan会效率更高,但是增加面积,同时会降低性能;而partial scan则增加设计的复杂性.这两者之间怎么平衡选择?

网友:
如果design中没有需要单独进行测试的IP,一般就进行full scan insertion;如果存在单独测试的IP,就partial insertion;单独测试的IP要单独insertion,单独AT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