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斜坡补偿和占空比的问题

楼主(2015-09-07):
有一个问题现在理解的不好,就是我们加入斜坡补偿的原因是因为当占空比大于50%的时候会产生震荡,加入斜坡补偿后就可以帮助把占空比降到50%以下。但是这样一来对于系统来说,占空比改变的话,输入输出电压比值不是也就随之改变了吗?那么我们不就无法得到所预设的输出电压值了?请问这个想法是哪里有问题,哪位大侠解答下。多谢!

网友:
斜坡补偿的目的是在D大于50%的时候依然可以不震荡。找一篇论文或者课本看一下相关章节。

网友:
正常情况下斜坡补偿对占空比的影响极小。关于斜坡补偿的详细分析请看这个链接
http://bbs.21dianyuan.com/thread-47567-1-1.html

网友:
后面理解的明显有问题啊,怎么会改变占空比呢,除了会影响到最大带载能力,不会影响正常工作,而且一般最大带载能力也考虑进去了这块,没问题的~

网友:
“加入斜坡补偿后就可以帮助把占空比降到50%以下” ,这句不对应该改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