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 vivada中debug的波形文件如何保存为数据文件格式?

楼主(2015-09-07):
之前用的chipscope中的波形文件可以导出为.prn的文件格式,不知道在vivada中如何导出,求助大神帮助!!!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tcl命令,具体可查xilinx文档,命令在公司电脑中,忘记了。保存为ltx的文件,和prn文件有很大的差异。

网友:
回复 楼主:

刚才回复有点问题,默认是ila文件格式,类似于hex合适的文件,不好分析。可以保存为csv格式的,write_hw_ila_data -csv_file wave  [current_hw_ila_data]

会生成一个csv格式的文件,可以用excel找开,最后一列数据应该是你想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回复,但是这样保存下来的数据都是二进制的(我在波形窗口显示的是十进制的),并且二进制前面的0都省略了,这样不大好分析,我在波形窗口中从总线信号中分出一些信号出来单独显示,但是在csv文件中没有这部分信号呢?,请问可以使文件中保存的数据为十进制数吗?还有如何指定保存文件的路径?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望告知一下命令,下面那个保存.csv的也不大好分析,想试试这个命令,多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波形窗口显示10进制的,用tcl命令保存为csv格式的文件仍未二进制显示的,在excel中可以通过数值显示方法显示为10进制,但是这样很绕很麻烦。感觉和之前的prn文件相比,太难分析了。路径的话应该好改些。因为导出的数据的格式问题,我现在基本不用vivado下的chiscope,利用软核进行串口采集数据进行分析。若是简单的信号可以通过chipscope进行分析。我知道的就这么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