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Verilog代码 心中完全无电路怎么办

楼主(2015-09-07):
都是研究生了,代码可以写,心中完全无电路,感觉没入门的样子,唉

楼主:
需要在电脑装个Design Compiler好好学学吗

网友:
反过来走,找一本数字电路,先快速看一遍,现树立一下数字电路的观念,再把里面的电路用verilog实现一遍,然后再找本计算机体系结构或数字信号处理或数字通信的书,看看里面基本模块的原理,然后看看系统的层次化结构,再想想怎么用数字电路实现,然后再用verilog实现一遍。
总之,你要想用verilog来实现电路,你得首先得学会Thinking in hardware,然后你得学会Thinking in Hierarch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