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cadence仿真时,前、后仿相差不大,流片结果却差很多

楼主(2015-09-07):
各位,新人求助个问题我前、后仿时候得到的仿真结果相差往往不是很大,有的射频的后仿也相差不多,可是真正样片做出来测试又和仿真结果有很大差别。
这是为什么呢?我就是正常pex提寄生参数然后calibre这样后仿的,是有什么地方没注意到么?

你们在平时仿真也会这样不?

我该注意些什么?

网友:
是不是实际设计有缺陷?测试环节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和设计没什么关系吧。。会不会是厂家的模型有问题?
也就是说一般你们做起来都是后仿和测试结果基本吻合的?

网友B(2021-03-30):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和设计没什么关系吧。。会不会是厂家的模型有问题?

你好,现在有结论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现在有结论了吗?

超级挖坟啊。package?温度梯度?原因还是有很多的。。当年我太年轻。。。

网友:
后仿和前仿没啥区别,这个本来就有问题。pex设置是什么?no RC,R,C+CC,还是R+C+CC。别说是射频的,连画个bandgap不做PEX也是作死。

网友C(2022-04-25):
楼主我也是个新人,我的前仿和后防差距就不是很大,到底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2025-05-30):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也是个新人,我的前仿和后防差距就不是很大,到底是什么原因呀

前后仿差距不大 这不就是正常要求和结果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