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通信类的集成电路都涉及到哪些方面

楼主(2015-09-07):
有没有知识面比较广的朋友讨论一下?

楼主:
还请赐教

网友(2016-06-04):
其实就是将通信协议转换为电路。基本上GSM/UMTS/LTE都可以用IC硬化电路实现。不过现在都在追求灵活,可配置,所以现在都是将软件实现开销很大的,不怎么会变化的比如FFT,调制等用硬件电路实现,其它的用DSP实现。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楼上。
IC 的角度还可以分 射频设计 模拟设计 数字设计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