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怎么remove ideal network? 什么命令?

楼主(2015-09-08):
大家好:
在encounter中怎么remove ideal network,以前用ICC的时候是可以用remove_ideal_network的,但是EDI好像没有,只找到了reset_ideal_network,应该不上这个命令,难道非要 clockDesign -specFile * -postCTSsdcFile new.sdc ,然后在new.sdc里面写吗

楼主:
回复 楼主:

    CTS完了之后用了set_propagated_clock [all_clocks] 命令,但是如果不把sdc中定义的set_ideal_network移除掉的话,即便是设置了set_propagated_clock仍有几个network(非clock)是ideal的,用命令怎么删除ideal network属性?

网友:
还真没细想过楼主这个问题,因为CTS后,直接set_propagated_clock [all clocks] 把clock path设为非ideal的,至于network,如果已经抽取rc了时不应该存在ideal的阿,同求解。

网友:
重新load 新sdc吧, 只能这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吧,看来也只能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