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lock和signal的fanout 哪个设置的大一些好

楼主(2015-09-08):
请教:
clock的fanout设置的一般比普通signal的fanout要大一些好还是小一些好,原因是什么?

网友:
同问。是不是clock有buffer,不用担心,而singal,如rst、enable等要有大的fanout?

网友:
没有哪个大哪个小好,怎么做时钟树短,质量做的好就怎么好,怎么做时序满足就好,同时还要满足transition, 做物理设计不要那么死板

网友:
只有meet timing ,transition 等要求,大小都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教,如何在cts时候,能将logical depth做的小一些,因为depth太大的话,可能cts的质量不好; 我记得好像有什么命令或者选项可以设置的

网友:
一般来说,clock的设置得要小些,因为它对tran的要求更高

网友:
fanout不控制,  要追究细节需要对工具有深厚的感觉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