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FP144(28*28*3.4)封装

楼主(2015-09-08):
国内的QFP144的外形尺寸一般是20*20*1.4,大家在国内及国外有没有见过QFP144(28*28*3.4)的封装外形?lead pitch为0.74,foot print为1.8。如果大家在哪里见过,求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
恩, 28*28*3.4的有QFP128, 144L的还真没见过,确定I/O有那么多需要引出吗? 现在144的很多都是你说的TQFP 20×20×1.4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应该是一款国外产品,国内好像没有,比如三星就有框架外形图,但是联系不上呀。lead pitch应该0.65,0.74的pitch更找不到了。

网友(2015-12-31):
像这种QFP封装,一定要找open toolling的,不然光开模费就贵死

楼主:
回复 4# richardxingxing 国内没有,不值得再开模。

网友(2022-04-16):
这个厚度会不会是陶瓷的?另外pitch没见过0.74的

网友(2024-02-26):
这个3.4有点厚了,估计是制定化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