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 ise fft ip核问题?

楼主(2015-09-08):
问题1:ip核端口接的clk是采样时钟还是信号时钟?如果是其中一种的话,另一种该如何设置?只看到一个clk端口。问题2:设置的512,1024指的是采样点数?那么假设有750个像素点。要采样512个该怎么实现呢,,采集的点从100到611这些点?如何实现,大神方便的话能用verilog写来看看不甚感激了
跪求大神,很急

网友:
时钟就是数据时钟吧,512,1024是FFT阶数。
AXI接口的模块不都是有tvalid信号控制数据是否有效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