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tro在RHEL6.X要開好久才會出來

楼主(2015-09-08):
Astro 在RHEL6.X or CentOS6.x 上, 下指令後要5分鐘以上
才會出現GUI的畫面, 想問大家有沒有遇過, 怎麼樣解決?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沒等那麼久, 但也等了1分20秒.
我是Install x64版本的Astro

网友:
記得提示的Information好像是IPC Server Fail之類的

後來改Install Astro 32位版本就好了, 不知道為什麼!

网友:
你是说自动启动进程间访问机制吗?那就是用了分布式处理方式?

楼主:
我只有打 Astro 指令, 就要等5分多才會出垷GUI了
沒有經過其他的程序

网友:
试试 Astro -tcl -nogui,用shell模式,定位一下是gui起得慢还是tool本身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使用Astro -tcl -nogui
大約等了10分鐘才出來, 跟沒下nogui差不多

网友:
RHEL6 了 用ICC
难道你们还在.13 .18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對啊,還在0.18, 而且老闆不想換too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