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ts时候 如何控制clock path上的级数

楼主(2015-09-08):
icc中cts时候,如何控制级数呢,不想让logical level做的太深,有什么命令或选项可以指定么

网友:
级数基本是由设计决定的

网友:
icc不太清楚,encounter是可以自己指定的

网友:
只能尽量控制buffer的level,但是不是硬约束
set_clock_tree_options  -max_buffer_levels cnt

网友:
回复 网友A:

   ENCOUNTER 中怎么控制

网友:
在clock spec文件中不要用AutoCTSRootPin,用下面这种形式:
ClockNetName  clk_name

LevelNumber val(指定clk tree level数)

LevelSpec levelNumber bufferNumber bufType(levelNumber是哪一层level,bufferNumber表示该层的buffer数量,bufType表示该层的buffer种类)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这个是09版的,13版中没有这个选项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嗯,确实是没有了,估计ICC会自己优化吧

网友:
控制级数干啥,没必要,timingok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级数太大的话,那么latency会比较大,从而ocv问题也严重,导致timing不是很好,所以希望级数小一些

网友:
回复 网友E:

    在clock spec文件中不要用AutoCTSRootPin,用下面这种形式:
ClockNetName  clk_name

LevelNumber val(指定clk tree level数)

LevelSpec levelNumber bufferNumber bufType(levelNumber是哪一层level,bufferNumber表示该层的buffer数量,bufType表示该层的buffer种类)

还有一个选项,setCTSMode -synthSubTreeLevelThreshold val,这个选项不过没有试过,不知道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