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球焊时铜线与芯片PAD上的接触直径与线径的关系

楼主(2015-09-08):
请问各位,铜线球焊时,铜线与芯片PAD接触部分的直径与铜线直径有什么关系?是相等,还是一个一般的倍数关系?

网友:
跟封装厂的工艺能力有关,各家都不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与工艺相关,但是否会有一些大概的关系?

楼主:
等待高人……

网友:
正常是线径的~2.5倍, 跟bond pad的大小,和选择的劈刀有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B:

高人果然来了,谢谢!请问跟bond PAD相关是,是指PAD开窗的大小吗?
为什么为会跟剪刀相关?

网友:
回复 网友C:

  焊盘够大, 球就不需要特别要求, 正常作业就可以, 操作上最简单。 焊盘针对线径偏小的话, 要选针对要求线径的特别劈刀, 开口小。

楼主(2015-10-17):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 你是讲,bond pad开窗相对选择的线径偏小的,劈刀就要选特别的,请问开口小指的是什么意思呢?这与焊线与焊盘接触直径怎么形成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