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教下:什么是OCC?

楼主(2015-09-08):
谁有OCC(on-ship-clock)的资料?可以分享下?
只知道是dft的时候使用的,怎么个使用原理?怎么控制等,请教下。

楼主:
高人在哪里?是否有人能指点?

网友A(2019-07-01):
论坛里有DFT Compiler的UG,里面有一章专门讲OCC的,可以找找去看

网友(2019-08-27):
引用 网友A:
论坛里有DFT Compiler的UG,里面有一章专门讲OCC的,可以找找去看

请问是否有脚本?能否传个脚本呢?我看了UG章节的描述,但是脚本实现的时候生成不了OCC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