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谁用过pex8311指点以下

楼主(2015-09-08):
如图所示,8311本地端DMA LOCLA TO PCI ,开始传输之前的4A地址对应的03,就是DMA通道使能位、DMA start,这块时序是如何出来的?我一开始以为是local configuration 读,但是看到LW/R是高电平?有人指点指点?还有在传输结束之后是不是还要有这么段时序,来获取DMA结束Done标记?

网友(2015-10-28):
那应该是你启动DMA后,8311开始DMA传输的时序。前面要有一个Local写DMA寄存器操作,因此LW/R#是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