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怎么写条件控制仿真结束?

楼主(2015-09-08):
写了一个if(a==32'h0000008f)begin
    $finish(1);
end
在达到条件了也停不下来,求指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循环控制的不对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并没有写循环呢 请教该怎么写呢

网友:
把if改成while试试

网友:
回复 楼主:

always @(a)
begin
   if(a==32'h0000008f)
   begin
     $finish(1);
  end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