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ltera FPGA引脚分配与XIlinx的约束文件的关系

楼主(2015-09-08):
我之前做了两年的Altera Cyclone系列的FPGA,只听说过引脚分配,没有听说过约束文件。而现在做Xilinx FPGA Virtex系列的FPGA的时候,有约束文件,不但包含引脚分配还包含大量的时钟约束内容。
我不明白:Altera的引脚分配与Xilinx的约束文件有什么关系或者区别?请大侠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xilinx 7系列的用vivado开发时的时序约束文件是后缀为.xdc的,跟altera的时序约束文件.sdc基本类似,都是基于synopsys的一套约束方式
ISE开发好像一般用的.ucf后缀的约束文件,写的时序约束和管脚约束一般都在这个文件内

楼主:
回复 2# pala0001 你好:
可能是因为我用的Altera时占用Cylone系列,没有使用约束文件。那么引脚分配算是约束文件的一部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