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EON3+NOR FLASH

楼主(2015-09-08):
大侠,
    请问如果希望code直接在NOR FLASH上运行,NOR FLASH是否需要有特殊接法?
我用的flash为JS28F512P33EFA,我不太确定这个芯片的clock脚是怎么使用的,请指导,谢谢!

网友:
是spi接口吗?参考datasheet

楼主(2015-11-04):
没人知道怎么弄吗?

网友:
CLOCK: Synchronizes the device with the system’s bus frequency in synchronous-read mode.
During synchronous read operations, addresses are latched on the rising edge of ADV#, or on the
next valid CLK edge with ADV# low, whichever occurs first.
WARNING: Designs not using CLK for synchronous read mode must tie it to VCCQ or VSS

网友(2017-12-07):
不知道官网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