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三端电阻在做LVS时无法识别怎么办???

楼主(2015-09-08):
没事了,解决了~~~~

网友:
在命令文件夹下有个empty_subckt.sp之类的文件,include进网表即可

网友:
lvs rule目录下有个subckt.added文件,在网表里把它include进来

网友:
修改LVS文件

楼主:
lvs rule目录下有个subckt.added文件,在网表里把它include进来
引用 网友A:

lvs目录里没有这个文件啊~

楼主:
修改LVS文件
引用 网友B:

怎么修改啊?

网友:
看起來是找不到 HRPOLYU3 這各 subckt

网友:
同意2楼的说法。

楼主:
看起來是找不到 HRPOLYU3 這各 subckt
引用 网友C:

那怎么办?

楼主:
加了
.SUBCKT hrpolyu3 PLUS MINUS B
.ENDS
到netlist就好了

网友:
找一下 netlist 目录下有沒有 類似 subckt.added文件,
在网表里把它include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