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助】Windriver调试Xilinx板子(PCIe)

楼主(2015-09-08):
论坛的各位大神好,现在手里的是Xilinx V5的板子。工程啊,.bit文件啊这些都是教研室前辈弄好了的,也是被验证过的。现在只是恢复这个实验,但一直有问题,现在定位到是寄存器的问题,所以在用Windriver调试,因为是有PCIe,所以用Windriver看它的BAR0空间,读BAR0里面的寄存器时候(比如DMA用到的控制状态寄存器,而不是BAR0的值),发现里面的寄存器全是0xFFFFFFFF,给控制状态寄存器想写进0去然后再读,发现还是0xFFFFFFFF,就是说Windriver写不进寄存器去。
整理一下我想问的问题:
1.BAR0里的所有偏移量的寄存器为啥全是0xffffffff?PCIe设备在上电启动后会复位的吧?
2.Windriver调试为什么不能写进寄存器去?难道是这片区域的寄存器被锁住了吗?

网友(2015-10-10):
把驱动卸载了,重装一下试试

网友(2015-12-16):
重启一下电脑,bios没有支持pcie的热插拔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