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软件快捷键失灵

楼主(2015-09-08):
在linux下,使用软件时,如icc,icfb等。偶尔会出现快捷键失灵的情况。必须要logout后这些快捷键才能恢复。有没有大神遇到过这种情况?是如何解决的呢?

网友:
我记得当时我用virtuoso的时候偶尔也会出现快捷键失灵,当时是因为后台运行的程序把快捷键给拦截了,比如有道词典,你把后台的软件挨个退出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道词典确实会使linux的terminal出问题,但这边快捷键失灵的问题不是有道词典造成的。

网友:
环境有点问题吧,  是rehdat 几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RHEL 6.6 和 centos 6.5都会出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