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ib文件中的output load和用WLM算出来的电容值是有效值?

楼主(2015-09-08):
1.  时序库中的二位数组中的输出负载电容是等效负载电容吗?

2.  那用WLM得出的电容是等效电容吗?

网友:
有点忘记了, 要这么细节?

楼主:
回复 网友A:

   学习一下。
   是不是综合的时候都不考虑线延时的(普通模式下的,不是topo那个)?

   我得到的综合后时序中,net的延时全部为0.   从WLM中看到,WLM中的电阻取值也是非常的小(0.18um工艺)。

网友:
回复 楼主:

WLM和二位查找表里的index没有关联性

WLM是线的RC信息
二位查找表里的output capacitance是个Cap

effective Capacitance是NLDM里考虑线负载情况下计算的节点负载

但是现在都是用电流源模型了,这种计算等效负债的方法还是交给STA工具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回复!
   你的意思是NLDM中的index其中一个output load就是effective capacitance ?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还有个疑问是:既然WLM中的电阻是无用的,也就是几乎为0,那WLM得到的电容应该就是等效负载了?可以直接用于NLDM查找表中的index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index中的load就是一个cap,它只告诉你这个cell在链接了这个负载电容时的timing信息是多少,如何计算senario下的effective load是STA工具的事情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吧,多谢了!

网友:
看下 综合相关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