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CDBA library转OA library

楼主(2015-09-08):
请教有经验的人:在转CDBA的库到OA库是,如果原库layout里有孔的话,那么转入新库中,孔就会丢掉。查了一下原因,大概是在51中和61中的tech file对孔的定义是不太一样的。有没有办法解决呢?不想导出GDS然后import。只想通过转库的方法。谢谢

楼主:
回复 楼主:
已经解决。谢谢

网友:
大家应该养成发表解决方法的习惯,我没做过,但是想了解一下,同一个问题也会多种解决方法,应该意见共享

网友:
有可能cont文件被锁了,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