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hip level design在综合时需要对pad单独设置operating conditions么

楼主(2015-09-08):
因为pad cell与core中的cell所用的电压不同,那么在做top综合的时候,需要对pad cell设置单独的operating condition么?

网友:
不需要,设置core 的就行了, pad属于link path, 不是target path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这样的话,pad实际工作的PVT条件和operating设置的情况不一样啊,pad的工作电压要高一些的,core中的电压是比较低的

网友:
pad 是固定不变的,只是link而已,和macro一样的, 不会对网表产生实质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