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用UPF和non-upf的问题

楼主(2015-09-09):
ICC里的UPF说是多电压域需要用,请问芯片core的电压1.8V,芯片pad的电压3.3v属于多电压吗? 需要用UPF吗?
还有,UG里面有upf的flow和non-UPF的flow, 到底什么时候用UPF的flow, 什么时候用non-upf的flow????

感觉好模糊啊,求大神们赐教啊!
谢谢啦~

网友:
不需要, upf是对core 多个电压来说的,  如果core一直是一个电压,就没必要用upf

io总是高压的,任何芯片都是这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您~

网友:
首先,一个电压的情况下肯定不用UPF,如果你要用,那UPF只描述一个电压域/电源域,用了意义不大。
其次,多电压域/电源域也并不一定非用UPF不可,如果你前端设计时已经处理得足够好了,后端自然就不用UPF了。

为什么用UPF,我个人理解,只是为了让工具代替人去处理多电源域的问题。假如前端用了UPF流程,意味着前端网表不会有level shift, power switch这些东西,那后端自然最好用UPF去做。假设前端不用UPF流程,而是手动插好了ISO/PSW/LV SHIFTER,那后端用UPF的意义主不是太大了。
总之,工具只是为了达成目标,但达成目标不一定非要工具。
一家之言,抛砖引玉。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嗯,明白了一些~ 3Q!

网友:
upf 是lower power design(包含isolation,levelshifter,aon等状态)设计需要的,
是比较好的方法学吧,有机会可以学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