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design中驱动能力较弱的cell如何处理

楼主(2015-09-09):
design中驱动能力较弱的cell我们怎么处理?
我希望的是这种cell的时候能尽量和load绑在一起,这样就不存在驱动不足导致大tran了,但是该如何处理呢?
然后想到比较笨的方法就是直接禁用这样的cell,把D0或者D1的直接禁用,但是这样代价是面积,同样比较笨的方法是直接输出端加buffer,一样是开销面积~

使用想想最好的方法还是和load绑在一起,跪求这样做的处理方法~
@ICC

网友:
D0/D1的cell一般是要禁掉的,不太在意增加的面积吧。。。
什么工艺?这么在意面积

楼主:
回复 网友A:

    40nm以下的,因为控制成本,所以注意面积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很大影响吗?D0肯定是不能用的,D1也尽量少用,用D1再加buf,得不偿失啊

网友:
icc会自动选择的,你想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