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让电源pad的vdd引脚与定义的vdd网络连接?

楼主(2015-09-09):
如题,我用create_cell建立了两个电源pad,命名为VDD18_PAD,VSSD_PAD,用如下命令建立电源网络,并连接到相关的cell上
derive_pg_connection -cells {inst_spi inst_tx inst_rx} -create_ports all -ground_net VSSD -power_net VDD18 -ground_pin VSS -power_pin VDD
那么问题来了,怎样让VSSD与pad的引脚VSSD_PAD/VSS,VDD18与VDD18_PAD/VDD连在一起?希望得到大虾的解答

网友:
derive_pg_connection 或者connect_net , 总有一个能成功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版主,用derive_pg_connection的时候,ground_net和power_net要指定到我创建的电源pad的引脚上吗?命令如下:
create_cell {VSSD} PVSS3W
create_cell {VDD18} PVDD3W
...
derive_pg_connection -cells {inst_spi inst_rx inst_tx} -create_ports all -ground_net [get_pins VSSD/VSS] -power_net [get_pins VDD18/VDD] -gound_pin VSS -power_pin VDD
需要像命令中这样指定电源网络所连接的管脚吗?谢谢版主